[原创] 关于数据输出

楼主(2022-02-09):
10资产
一个曲线的输出数据,横纵坐标轴的数值中间是逗号不是空格,每次把数据输入origin软件之前都要手打空格,有什么办法批量在两列数据之间加空格啊。

网友A:
批量把逗号替换掉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把逗号替换掉不行吗

如何在Cadence617里面进行批量操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在Cadence617里面进行批量操作啊

在编辑器里面,或者linux命令去替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在Cadence617里面进行批量操作啊

文件编辑器里Find&replace

网友:
vi中整体替换就OK啦!vi进入编辑模式 :%s/\,/ /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编辑器里Find&replace

会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