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adhawk

楼主(2022-02-09):
请教个问题,dig只是设计的一部分,那么还可以用redhawk跑整个chip的功耗和压降吗?

网友:
应该仿不了模拟,对于非数字的部分,都是读lib里的power信息来分析压降

网友A:
模拟部分分析办法:
1.首先通过仿真得到模拟IP每个端子的电流。
2.用仿真获取到的电流值编写IPF文件(instance power file),数字部分也可以通过PTPX得到对应的IPF文件。
3.设置模拟的lib file,定于模拟模块pg定义关系(LIB_FILE的自定义功能)
4.读入redhawk环境即可分析到整个chip的功耗和压降

楼主(2022-03-17):
引用 网友A:
模拟部分分析办法:
1.首先通过仿真得到模拟IP每个端子的电流。
2.用仿真获取到的电流值编写IPF文件(insta ...

谢谢回复,是不是模拟仿真得到analog的功耗,然后编写功耗文件,让工具读到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是不是模拟仿真得到analog的功耗,然后编写功耗文件,让工具读到就可以了

...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