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

楼主(2022-02-09):
各位大佬,这些都是什么作用?哪个比较常用呀?

网友:
都常用 ,看自己习惯

网友A:
这玩意就没有一个指导书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就没有一个指导书么

可能我们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就没有一个指导书么

官网上有指导书

网友:
画新版图时,我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左下角的俩,指导书的话在help里搜XL User Guide。勉乎哉!

网友:
有指导的书啊,或者上面本身就有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