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批量输出MOS管直流参数的图像问题

楼主(2022-02-09):
咨询一下,想要将某个NMOS管的直流参数(gm,id,vdsat..)在以下条件输出出来;

使用parametric analysis只能实现两个变量的参数输出,加入第三个变量这个图像就不好分析了;

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同时跑3个变量的直流参数;

楼主:
重新调整了一下parametric analysis的顺序,可以将结果一次性跑出来;

网友A:
跑可以  怎么把3个变量显示出3D图像 这个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可以  怎么把3个变量显示出3D图像 这个不会

3D图像是啥?

这个用ADE XL也可以跑;

毕竟XL可以多线程,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