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分享一些Skill里常用的函数(一)

楼主(2022-02-09):
1.list():用来创建一个List数据类型的变量,也可用单引号'。例如:
aList='(1 2 a b c)
bList=list(1 2 'a 'b 'c)
cList='(1 (2 a b) c)
注:当有字符出现的时候,用list函数创建必须在字符前加单引号。

2.car():
用来读取List中的第一个元素。例如:
car('(a b c))
=>a

3.cdr():
用来读取list中除了第一个元素外后面的单元。例如:
cdr('(a b c))
=>(b c)
此外,可以对List重复混合使用car或cdr函数,组合的格式为以c开头,r结尾,中间可有多个a|d。例如:
caadr功能等同于car(car(cdr(List))),caadr()函数对List的操作顺序为:
(1)先执行一次cdr,读取后面的单元;
(2)对第一步读取的值执行car,读取其第一元素;
(2)对第二步读取的值执行car,读取其第一元素。
caadr('((1 2 3) (4 5 6) (7 8 9)))
=>4

4.nthelem():
按元素序号读取List中的元素。用法:
nthelem(1 1_list)等同于car(1_list)

5.last():
用来读取List中的最后一个元素。其数据类型也是一个List。用法:
last(listname)

6.rplaca():
用来替换List中的第一个元素。例如:
aList='(1 2 3)
bList=rplaca(aList 4)
aList
=>(4 2 3)
eq(aList bList)
=>t
同理用rplacd()函数可以替换List后面的单元。

7.cons():
用来添加元素到List之前。例如:
aList='(2 3 4)
cons(1 aList)
=>(1 2 3 4)
此外,xcons()函数和cons()函数功能一样,只是格式有所区别,前面的变量为原List的元素,后面的变量为需要添加的元素。例如:
xcons('(b c) 'a)
=>(a b c)

8.append1():
用来添加元素到List之后。例如:
append1('(1 2 3) 4)
=>(1 2 3 4)

9.append()与nconc():
两个函数都是用来合并两个List。前者不改变所合并的List变量的值;后者会改变所合并List的值,且依次累加,最后一个List值不变。例如:
cList='(1 2) dList='(3 4 5) eList='(6 7)
append(cList dList)
=>(1 2 3 4 5)
cList
=>(1 2)
dList
=>(3 4 5)
nconc(cList dList eList)
=>(1 2 3 4 5 6 7)
cList
=>(1 2 3 4 5 6 7)
dList
=>(3 4 5 6 7)
eList
=>(6 7)

10.reverse():
用于元素倒序排序。例如:
aList='(1 2 3)
reverse(aList)
=>(3 2 1)
bList='(1 2 (3 4 5) 6)
reverse(bList)
=>(6 (3 4 5) 2 1)
bList
=>(1 2 (3 4 5) 6)

11.sort():
用于元素按条件排序。书写格式为:
sort(1_data u_comparefn)
其中第一个变量“1_data”为List的变量,第二个变量“u_comparefn”为对比函数。对比函数也可以是自定义函数。例如:
sort('(4 3 2 1) 'lessp)
=>(1 2 3 4)
sort('(d b c a) 'alphalessp)
=>(a b c d)
sort('("U5" "U10" "U1" "U5" "U2") 'axlStrcmpAlpNum)
=>("U1" "U2" "U5" "U5" "U10")  (其中“axlStrcmpAlpNum”为自定义函数)
此外,当List元素都是由List组成的时候,可以使用sortcar()函数来对比子List的第一个元素排序。例如:
sortcar('((4 four) (3 three) (2 two)) 'lessp)
=>((2 two) (3 three) (4 four))
sortcar('((d 4) (b 2) (c 3) (a 1)) 'nil)
=>((a 1) (b 2) (c 3) (d 4))

12.member()与assoc():
member()函数是一种用于查找List元素的函数。它从List的第一个元素开始查找,找到并返回第一个元素后继续找,一直到最后。如果能找到,返回从找到的元素开始直到最后的元素,找不到则返回nil。因此可以用来判断元素是否存在。例如:
member(3 '(2 3 4 3 5))
=>(3 4 3 5)
member(6 '(2 3 4 3 5))
=>nil
assoc()函数也是一种用于查找List元素的函数,其书写格式为:
assoc(g_key l_alist)
其中“g_key”变量为所查找的第一个完整的关键值,“l_alist”是个由多个List组成的List,格式为:((key1 value1) (key2 value2) (key3 value3)......)。
assoc()函数返回的是查找到的子List。例如:
aList='((1 "one") (2 "two") (3 "three"))
assoc(2 aList)
=>(2 "two")
assoc("one" aList)
=>nil

13.setof()、exists()与forall():
这三种函数都是用于过滤List元素的函数。
setof()函数的书写格式为:
setof(s_formalVar l_valueList g_predicateExpression)。
其中“s_formalVar”变量为局部变量,作用于“g_predicateExpression”表达式中,“l_valueList”变量为要过滤的List变量,“g_predicateExpression”为自定义表达式。例如:
setof(x '(1 2 3 4) (x>2))
=>(3 4)
setof(x '(1 2 3 4 5 6) oddp(x))
=>(1 3 5)  (oddp()函数是将一个不是奇数的数值舍入为最接近的奇数)
exists()函数和setof()函数的区别在于exists()函数查找List中满足条件的第一个元素,并返回之后的所有元素。例如:
exists(x '(4 3 4 5) (x<4))
=>(3 4 5)
forall()函数用于判断List中所有的元素是否全部满足表达式,全满足返回t,否则返回nil。例如:
forall(x '(1 2 3 4) (x>0))
=>t
forall(x '(2 4 7 8) evenp(x))
=>nil  (evenp()函数是返回沿绝对值增大方向取整后最接近的偶数)

14.remove():
用来移除List中所指定的元素。如果List中没有所指定的元素,则返回原List。remove()函数不会改变原List变量的值。例如:
aList='(1 2 3 4 5)
remove(3 aList)
=>(1 2 4 5)
aList
=>(1 2 3 4 5)

网友(2023-04-27):
希望这样的实用api的分享多多,自己去查需要更多时间

网友:
求助打印时候怎么去掉(“M1”)里的括号和引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