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alibre进行pex提取寄生参数,生成的引脚pin丢失不全

楼主(2022-02-09):
小弟最近在学后仿流程,在进行pex后报出以下warning:
WARNING: Not creating terminal VOUT in (inverter calibre) since matching terminal was not found on symbol.
WARNING: Not creating terminal VIN in (inverter calibre) since matching terminal was not found on symbol.

WARNING: Schematic instance D0_noxref not found.
NOTE: Copying properties from schematic instance of (smic55llrf:nod33ll:symbol) to instance of (smic55llrf:nod33ll:ivpcell).
NOTE: Copying properties from schematic instance of (smic55llrf:pod33ll:symbol) to instance of (smic55llrf:pod33ll:ivpcell).
INFO (SCH-1170): Extracting "inverter calibre"
Warning: Terminal "Vin" in view symbol not found in "inverter calibre".
Warning: Terminal "Vout" in view symbol not found in "inverter calibre".
Warning: Terminal "Vin" in view schematic not found in "inverter calibre".
Warning: Terminal "Vout" in view schematic not found in "inverter calibre".
Calibre View generation completed with 7 WARNINGs and 0 ERRORs.
Please consult the CIW transcript for messages.

最后提取出的寄生参数电路网表引脚不全,就像warning中说的缺少VIN和VOUT,这样后仿也没法进行。在网上搜了之后,应该是pex提取网表时候不区分字母大小写,一律提取出的电路端口命名都是大写,但是我的电路schemetic输入输入端口分别是Vin和Vout,有小写字母,于是就出了问题,提取出的端口就丢失了Vin和Vout。

可以把schemetic和layout还有symbol的端口都命名成纯大写字母,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还可以找到lvs文件,我的lvs文件里面有一个大小写敏感控制选项:
把FALSE改成TRUE就可以让pex提取时区分大小写,这样schemetic有小写字母也可以生成相应端口。
我又仔细看了我的lvs文件,大小写敏感控制选项最后控制的其实是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YES
这三句命令
因此如果lvs文件里没有大小写敏感控制选项,把这三句命令加到lvs文件里,同样可以达到让pex提取时区分大小写的效果,也可以解决问题。

如有错误恳请大家斧正

网友:
大小写区分就可以的

网友A(2022-04-01):
这个lvs文件在哪里呀请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lvs文件在哪里呀请问

在工艺库文件夹里,我的工艺库文件夹里有一个LVS_ORI文件夹,这个文件夹里有一个lvs后缀的文件,就是lvs文件。不同的工艺库lvs文件存放位置可能不同,您可以看工艺库文件夹里和lvs名字有关的文件夹里有没有,或者linux有文件搜索功能(额,具体怎么用小弟不太会,网上应该能查到),搜一下名字里带lvs的文件~

网友B(2022-11-10):
在lvs文件中添加了:
#DEFINE  CASE_SENSITIVITY TRUE
#IFDEF CASE_SENSITIVITY TRUE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YES
#ENDIF
仍然会报这样的错是为什么呢?添加的方式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lvs文件中添加了:
#DEFINE  CASE_SENSITIVITY TRUE
#IFDEF CASE_SENSITIVITY TRUE

嗯……会不会是不同厂家的工艺库语法不一样,我的工艺库里确实是这几句话控制大小写敏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会不会是不同厂家的工艺库语法不一样,我的工艺库里确实是这几句话控制大小写敏感
...

哦哦可能是的,我下次直接把所有端口都用大写字母表示

网友(2023-02-09):
有什么办法抽后仿不抽mons电容上叠metal行成的mom电容呢?

网友(2025-04-05):
先插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