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k 时钟和mem clk

楼主(2022-02-09):
请教个问题,在ETAssemble阶段。tessent工具为何将TCK的时钟和测试mem的clk做个MUX.  mux控制端口由TMS控制。
我理解的mem用func clk测试。 TCK 是TAP 的时钟是控制WTAP 的。TCK和mem clk应该没有交集啊,为何要做个MUX
谢谢了

网友:
TCK慢速测,fuck 是快速,bist有burnin mode吗?还有不同mem的频率是不一样的有些就是要慢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