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后仿真environment设置中的switch view list和stop view list含义是什么

楼主(2022-02-09):
小弟在学用cadence进行后仿真,我看网上教程有把calibre填在schematic前面的,也有填在spectre前面的,这两种填法有什么区别吗?switch view list和stop view list又分别是什么含义呢?谢谢大家!

网友:
设置用什么仿真 不求甚解 用就完事了

网友:
实际的仿真是要产生网表(netlist)文件后才进行的,图形界面是为了方便编辑,以前自己写网表会郁闷的要死。
这两个是规定采用什么仿真器后产生网表所遵循的规则及格式。不要太纠结。

网友A:
这两个list的作用控制 从schematic生成netlist file 的过程,switch的先后顺序影响的是view的优先级(比如同一个cell下面如果有spectre就不去看schematic了),stop是表示这个view是“叶子节点”。

如果你有自定义的view想让仿真器看到,就要把对应的view填到switch view list里。

网友(2024-11-14):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list的作用控制 从schematic生成netlist file 的过程,switch的先后顺序影响的是view的优先级(比如 ...

谢谢,switch list的作用理解了。但是您说的stopview list是叶子节点是什么意思没太明白,能不能再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