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edboard上电失败,求助原因

楼主(2022-02-09):
zedboard在开启电源开关之后,power指示灯没有正常点亮,而8个LED灯却亮起,并且无法正常进行连接到vivado。

网友(2023-08-11):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了吗?

网友:
MIO4, MIO5 要接到 GND 才可以透过电源旁的 USB 接口和 vivado 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