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时候要考虑sti wpe这些效应呢?对版图来说,电路中哪些东西要考虑这些呢

楼主(2022-02-09):
什么时候要考虑sti wpe这些效应呢?对版图来说,电路中哪些东西要考虑这些呢?

楼主:
没人解答吗

网友A:
这些二阶效应主要是影响MOS管的开启阈值,对于需要匹配的器件就需要考虑,至于那些纯逻辑的电路不太需要。

网友:
主要针对模拟模块,浅槽隔离和阱偏效应都是影响MOS性能的二级效应

网友:
在深亚微米级工艺下需要考虑这些效应(T40nm)。对于电路中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B(2024-12-01):
引用 网友A:
这些二阶效应主要是影响MOS管的开启阈值,对于需要匹配的器件就需要考虑,至于那些纯逻辑的电路不太需要。 ...

逻辑电路为什么不用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逻辑电路为什么不用考虑

因为只要能保证 0 1 开关就行,不需要太过分考虑所谓mos的性能?模拟部分很多比较在意匹配产生的电流的精度,对二级效应导致的偏差就很在意了

网友:
匹配等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逻辑电路为什么不用考虑

逻辑就是0和1 ,电压低点高点不影响其逻辑

网友:
首先要理解STI(也称LOD效应) WPE效应,这两个二阶效应都是工艺发展到深亚微米技术时,带来的对mos的电参数(阈值电压和饱和电流)的影响,
深亚微米CMOS用STI做隔离,由于隔离沟槽填充的氧化物和硅衬底的热膨胀系数不同,导致STI压应力挤压邻近MOS的有源区和沟道,随着距离的增大,应力减小;
WPE是在进行阱离子注入时,经过电场加速的离子在光刻胶边界和侧面发生散射和反射,散射和反射离子会进入到硅表面,影响阱边界区域的掺杂浓度,距离阱边界越近,掺杂浓度越高;
一般在模拟电路中需要考虑匹配的地方,需要特别注意这两个效应,还有其他的二阶效应OSE PSE。
参考:集成电路制造工艺与工程应用  温德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