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线性度宽带PGA设计

楼主(2022-02-09):
想请教一下,为什么这样的pga就可以做成宽带的而不受增益带宽积的限制!!
求各位大佬抬一手,万分感谢

楼主:
附上原文,求大佬解答一下,谢谢各位大哥

A highly linear 125 MHz CMOS switched-resistor programmable_gain amplifier.pdf

楼主:
还有这里M11和M12的源级耦合对来提高共模抑制能力是怎么理解的,求大佬赐教啊

网友A:
传统OPA  GBW  , BW 会受 gain 影响 , but CFA 特性不同吧
你找eetop CFA 讨论看看

CFA Design vs. VFAs
https://www.allaboutcircuits.com ... -VFA-op-amp-design/

https://bbs.eetop.cn/thread-40116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OPA  GBW  , BW 会受 gain 影响 , but CFA 特性不同吧    你找eetop CFA 讨论看看
CFA Design vs. VFAs ...

好的,多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