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型项目(GDS10G以上) Tapeout signoff : Run Hierarchical DRC/ Run flatten DRC

楼主(2022-02-10):
Tapeout signoff : Run Hierarchical DRC
Tapeout signoff : Run flatten DRC
单选投票, 共有 110 人参与投票
91.82% (101)
8.18% (9)

网友A:
flatten后数据会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tten后数据会大很多。

谢谢参与,因为Run flatten DRC时只能单核跑,耗时非常长。我是想看看大家最终Tapeout signoff的时候是必须Run flatten DRC,还是直接Run Hierarchical DRC 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参与,因为Run flatten DRC时只能单核跑,耗时非常长。我是想看看大家最终Tapeout signoff的时候是必 ...

没什么区别

网友B:
10G以上的GDS,啥工艺,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G以上的GDS,啥工艺,干啥用的。。。

40nm,视频处理。

网友:
一般都是run hierarchical啦,小chip也許flatten run還行。

网友C:
为啥要flatten 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flatten 跑

并不是指flatten数据后跑DRC,是最终signoff标准是:跑DRC的时候选择DRC(flat)还是DRC(Hierarchical),也是有遇到一次DRC(flat)和DRC(Hierarchical)结果不一致,虽然不一致的地方是个假错,但是公司层面觉得DRC(flat)更严谨一些,所以一直需要跑DRC(flat),但是现在数据量非常大,DRC(flat)只能单线程跑,需要跑一个周以上,太浪费时间,所以看看大家最终gds signoff的时候是以哪个为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不是指flatten数据后跑DRC,是最终signoff标准是:跑DRC的时候选择DRC(flat)还是DRC(Hierarchical) ...

我的问题就是为啥要选flatten 跑

网友(2022-03-17):
Hierarchical+hcell 反而能查到更多的错误。
建议换成OASIS格式,文件大小缩小十几倍到几十倍。

网友(2022-06-29):
DRC当然可以撒DP并行跑的,为啥只能单线程?是什么工具。

网友D:
一般来说Hierarchy跟flatten跑出来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报的同一个类型的部分错,一个是全部报出来。只要hierarchy跑出来没错,flatten基本也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2022-09-13):
顶一下,DRC(Hierarchical)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Hierarchy跟flatten跑出来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报的同一个类型的部分错,一个是全部报出来。 ...

顶一下

网友(2023-12-12):
去过某为外包,也是Hierarchical 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