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ACT 抽取dspf格式缺少layer length width 信息

楼主(2022-02-10):
使用xACT 抽dspf 时遇到抽取的dspf 中缺少layer 信息,和对应的length width等信息,EMIR无法进行这个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对应的option都一打开了

楼主:
没找到原因,换QRC 没问题.

网友A:
格式不同导致的,xACT抽取的寄生文件需要手动修改才能匹配cadence的fl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式不同导致的,xACT抽取的寄生文件需要手动修改才能匹配cadence的flow

是xact 抽取的dspf 直接没有layer信息,layer = -1 也不知道啥意思。别的工艺pex 抽取或xact 抽取layer还是有的,只是length width 等单位不一致或特殊的格式问题。

网友:
楼主方便问你EMIR分析的问题吗?我因voltus的版本问题,不能更改工艺结点以及由于第一次用EMIR,设置上有一些问题。需要请教!我的微信13096887716

网友(2025-08-30):
引用 楼主:
是xact 抽取的dspf 直接没有layer信息,layer = -1 也不知道啥意思。别的工艺pex 抽取或xact 抽取layer还 ...

我也遇到此問題,請問後來有解決嗎?
希望可以提供一些資訊,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