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在顶层操作底层图层

楼主(2022-02-10):
请教论坛大牛,在画版图顶层时经常遇到底层一个图层和顶层有问题,大部分是金属线的short。假如用x一层层进去有时候还很麻烦,有什么办法能在顶层直接操作底层图层吗?
感谢。

网友:
X X X X X

楼主:
这是啥意思

网友A:
2楼就是一路x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就是一路x进去

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B:
shift x可以直接到想要的那一层金属的cell层,但是退出来还是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ift x可以直接到想要的那一层金属的cell层,但是退出来还是麻烦

请教下怎么操作呢?要是好几层shift x只能一层层的。要进行什么设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怎么操作呢?要是好几层shift x只能一层层的。要进行什么设置吗?

leHiEditInPlace()这个函数运行后鼠标点击你想修改的层次,就可以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HiEditInPlace()这个函数运行后鼠标点击你想修改的层次,就可以进去

感谢你的回复,我把你说的这个函数设置成一个快捷键加入bindkeys中,点一下就进入下一层了和X差不多,并不会直接跳到想进入的层。请问我要再做什么操作呢?

网友C:
试试跑DRCLVS的时候不要分级跑,跑fla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跑DRCLVS的时候不要分级跑,跑flat

感谢你的回复,跑flat也是验证方面的我的cell还是hierarchical的,修改时还是要一层层的,同时flat跑的也比较慢。
我还是想选中一层图层,不管他在那一层我都可以操作。这个有办法实现吗?

网友:
你直接x选中你要操作的金属线不就能直接进到金属线的那层吗?要不想一层一层的往顶层出来,就摁B键可以选择你要退到的层次,要想直接退到顶层,就右键选return to top选项就行,你可以把它设成快捷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我把你说的这个函数设置成一个快捷键加入bindkeys中,点一下就进入下一层了和X差不多,并 ...

就是12楼说的,你点的时候点击你要修改的金属线,就直接进到修改的金属线的层次

网友(2022-07-15):
不要选中任何的block,然后按x键,再去点击你需要去的那一层里的金属线,可以直达那一层,一步到位。

网友(2023-06-02):
直接x选中线不就直接进去了吗,不需要一层层的进啊,而且看到的视图也是在顶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我把你说的这个函数设置成一个快捷键加入bindkeys中,点一下就进入下一层了和X差不多,并 ...

我猜测你的情况是设置X之后会直接进入选中模块,不需要鼠标右键点击。这是virtuoso自带快捷操作功能,但在X进入底层是因为你鼠标放在CELL上直接选中CELL所有才会直接进入。

我的leHiEditlnPlace()就是X键,我也会有这个问题。我个人建议是你想要X进底层时就把鼠标移到上方工具栏在点X,这样因为当前没有选中目标,不会直接进入底层,鼠标在去选中层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