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ipi接口的问题

楼主(2022-02-10):
mipi联盟规定mipi接口的最低数据率为10Mbps,如果我的低速比较器的带宽设计出来达到了200M,会对使用产生什么影响吗

楼主:
或者说是不是低速比较器的带宽必须限制在20MHz左右

网友:
你的比较器带宽不是应该按照大于支持的最高速率来设计吗?   你设计低了,传进来个高频信号,你的比较器怎么去处理它?

楼主:
低速比较器是专门用来传输一些低频的命令信号,对于高频的信号会通过高速比较器;
我想知道的是我低速比较器的带宽远大于要求处理的信号频率,会有什么影响吗,如果我必须要减小带宽的话,就会增大比较器输入到输出的延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