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uard ring周围一圈亮着黄色怎么取消

楼主(2022-02-10):
这是只显示aa层次,上边的黄色高亮是什么?怎么取消?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标识层,你看看当前layer用了哪些 去掉就行

网友B:
如果没有别的层次,那就是AA层次本身的display问题。进display resource里调整AA层次outline的颜色及粗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标识层,你看看当前layer用了哪些 去掉就行

这是只显示nw,这个黄色的all layer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别的层次,那就是AA层次本身的display问题。进display resource里调整AA层次outline的颜色及粗细 ...

只有ring上会出现黄色,mos管上没有。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有invalid的层次呢?

网友:
你去掉显示之后,就不能对GR操作了

楼主:
您好,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个y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有invalid的层次呢?

是里面的y0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个y0?

fluid_guardring 默认用的y0,用来选中拉伸,隐藏y0之后guardring无法拉伸。
如果觉得太亮,可以把y0 display调暗一点

网友C:
在Layers的框里 点一下l 然后会显示隐藏层次,把y0取消勾上就行了

网友(2025-04-22):
引用 网友C:
在Layers的框里 点一下l 然后会显示隐藏层次,把y0取消勾上就行了

按照这个方式还是显示不出y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