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MIM为什么不放在M1和M2之间

楼主(2022-02-10):
一般MIM会放在顶层金属和顶层金属减一层之间,也有放在M2/M3之间,但是如果两层金属放MIM只能放在M1上面,这会有什么问题吗?主要考量是什么?

网友:
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没问题,可以有空间就行。不过你得让代工厂开发相关产线和PDK,不然你的layout就是空中楼阁。

网友B:
离管子越远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可以有空间就行。不过你得让代工厂开发相关产线和PDK,不然你的layout就是空中楼阁。 ...

就是代工厂的PDK已remark不提供M1 MIM, 不知道主要考量什么?如果要放的化设计上需要什么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管子越远越好

是的, MIM 区域下面空出来的,没有器件算离的远了吗?可以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代工厂的PDK已remark不提供M1 MIM, 不知道主要考量什么?如果要放的化设计上需要什么改变。
...

考量主要是成本,1万家设计公司有这需求的只有这一家那没必要开发相对应的工序。
如果不计成本,比如来个俩万亿,feb要是一个月之内搞不定,欢迎来找我搞定。

网友:
离sub过于近了、

网友:
对地耦合电容影响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