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NC使用问题

楼主(2022-02-10):
使用VNC远程登陆服务器时,会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无法开启新端口,如图:
另外,也无法删除某一个端口
而且,现有的端口登录之后都是黑屏,有哪位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ncserver -kill: 89

敲这个命令会出现deadlocked的情况

网友:
登录用vncviewer吧,vncserver则是启动服务器,一直是加geometry选项的

如果vncserver -kill :x不行,还有个办法可以试试
ps -ef |grep vnc
kill -9 processID
可能需要去~/.vnc下手工删除.pid文件

网友:
出现黑屏问题可能是因为这个机器上的打开的文件数超过了最大限制,可以根据机器配置对/etc/security/limits.conf的参数进行优化,重启后再看下是否正常,以下参数仅供参考,以centos7为例
* soft stack unlimited
* hard stack unlimited
* soft nofile 819200
* hard nofile 819200
* soft memlock unlimited
* hard memlock unlimited
* soft sigpending unlimited
* hard sigpending unlimited

楼主:
原来是内存超限了,删一些仿真文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