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电容上下层为什么是导通的?

楼主(2022-02-10):
不太明白为什么电容中的metal3和metal4中间会有连接孔?电容不是应该两个极板不接触吗?为什么IC版图中是这样子的?

网友A:
孔是和mim识别层连接的,看一下剖面图,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是和mim识别层连接的,看一下剖面图,你就明白了

ok 谢谢 我去找找看

楼主:
学到了,谢谢。那版图中标记电容的一端时,另一端也会被一起点亮,这个改LVS错误时感觉很别扭。有没有办法避免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到了,谢谢。那版图中标记电容的一端时,另一端也会被一起点亮,这个改LVS错误时感觉很别扭。有没有办 ...

mark net 时候 设置stop layer

楼主:
这样就行了吧?这个的意思是"WT(via)遇到MCT就断开"对吗?

网友A:
我一般设置 mim 那层lay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设置 mim 那层layer

感谢,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孔是和mim识别层连接的,看一下剖面图,你就明白了

您好,请问这个识别层是做什么用的啊,看下面的剖面图似乎是保险丝之类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设置 mim 那层layer

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这个识别层是做什么用的啊,看下面的剖面图似乎是保险丝之类的东西。 ...

识别层的作用就是告诉DRC,LVS软件你画的这个是电阻,而不是单纯的金属层。在实际芯片上并不存在识别层这一层,它只是辅助作用。我又在网上找了点资料,电容M4并不连接到识别层的,而是连接到MCT层上。MCT可以理解为M3.5,就是一种存在于M3与M4之间的金属层。通过加MCT,缩减电容上下两极板的距离,增加电阻的容值。实际上电阻的上极板是MCT,而不是M4.这种结构被称为“三明治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识别层的作用就是告诉DRC,LVS软件你画的这个是电阻,而不是单纯的金属层。在实际芯片上并不存在识别层这 ...

嗯嗯,完全明白了,十分感谢您的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识别层的作用就是告诉DRC,LVS软件你画的这个是电阻,而不是单纯的金属层。在实际芯片上并不存在识别层这 ...

說明清楚,很受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学到了,谢谢。那版图中标记电容的一端时,另一端也会被一起点亮,这个改LVS错误时感觉很别扭。有没有办 ...

楼主知道怎么弄了吗? 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知道怎么弄了吗? 求教

点亮前Q一下,然后在窗口选择Stop layers,先填下面的两个框(上面是你要设定的层(一般是孔),下面是碰到就断开的层,比如上面A,下面B意思就是A碰到B的时候就不会和别的层连一起了),然后上面选中Enable。再点亮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如图

网友D:
MCT和CTM是不是一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T和CTM是不是一个意思?

这个不清楚哎。我这边MCT就是类似于第3.5层金属,还有个叫MCTM3的,这个是识别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亮前Q一下,然后在窗口选择Stop layers,先填下面的两个框(上面是你要设定的层(一般是孔),下面是碰 ...

感谢。我之前弄到了via和电容识别层难怪不行,还有一般q 属性界面的,一般人的可能 F3 才是功能设置键

网友E(2022-03-12):
孔是和mim识别层连接的,看一下剖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孔是和mim识别层连接的,看一下剖面图

识别层不是应该不存在实际的层次吗?孔连接的应该是MCT层吧?MCT层又不是识别层。你说的剖面图发下看看

网友(2024-06-03):
引用 楼主:
识别层的作用就是告诉DRC,LVS软件你画的这个是电阻,而不是单纯的金属层。在实际芯片上并不存在识别层这 ...

讲的很好,想问一下,为什么mim的上下极板不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