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求LDO的输出电阻等效噪声?

楼主(2022-02-10):
怎么推算得到所示公式的电阻噪声?

网友A:
图上已经说明白了啊,你看两个等效噪声源的位置,R1的就在输出端,所以R1的噪声直接送到输出了。而R2的在地这一端,送到输出就得相当于过了一个R1与R2再加OP连成的负反馈系统,增益为R1/R2,这样噪声电压就被放大(或者衰减)到R1/R2倍,噪声功率就是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已经说明白了啊,你看两个等效噪声源的位置,R1的就在输出端,所以R1的噪声直接送到输出了。而R2的在地 ...

好的,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