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SC-CMFB运放的仿真问题

楼主(2022-02-10):
请教大家一下,在做一个全差分运放,带SC-CMFB,现在主要问题出在CMFB上。
首先,我用vcvs搭一个理想的共模反馈,仿真得到的增益、相位裕度、压摆率等都没问题。tran仿真图形如下:

然后,将理想CMFB换成实际的SC-CMFB,发现tran仿真直接出了问题:幅度上的增益明显下降 且 波形很乱。电路图和tran仿真图形如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着实没想明白,烦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楼主首先确定phi1和phi2的波形,他们应该是两相不交叠时钟。

网友(点评):
确实刚没有注意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首先确定phi1和phi2的波形,他们应该是两相不交叠时钟。

谢谢您!刚检查了下确实没设置成两相非交叠时钟。改为两相非交叠时钟后的仿真波形如下:  (全图)

是这种锯齿状的波形,好像跟我最开始想的不一样,请问这样是正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