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UP类错误识别IO接口端根据什么??

楼主(2022-02-11):
跑DRC时 LUP错误有时会说net为接IO的端口 实际上并不是 还是小模块 非TOP层
它识别IO接口端的根据是什么?     模块级别在此层打了PIN就会认为是要接IO?

网友:
rule里查一下怎么定义PAD pin,可以搜索关键字PAD

网友:
顶层模块可以在calibre drc set里面设置PAD TEXT ,可以通过TEXT识别IO 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