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容shielding的问题

楼主(2022-02-11):
1、关于电容shielding,如果用金属层M1-M4做电容极板,M5做shielding连接地电位,那么M5是否必须连接到电容其中一个极板?

2、如果shielding(地电位)需要连接到其中一个电容的其中一个极板,假设连接到下极板,是不是意味着电容下极板直接连接到地电位了?

谢谢。

网友A:
1.m1 -m4 有端接地 那跟著接可以後續模擬對地電容有超過spec2.
2.是否為地電位需要看電路連接

為何mom 要 在上shielding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1 -m4 有端接地 那跟著接可以後續模擬對地電容有超過spec2.
2.是否為地電位需要看電路連接

1."後續模擬對地電容有超過spec2."这一部分看不太懂什么意思,可以描述一下吗?

2.我原来想问的是,如果某个电容C0的下极板(非地电位)接了shielding,而这个shielding又是连接到地电位的,会不会影响这个电容C0下极板的电位。
   实际上是等效接了个电容到地。

mom是采样电容,其中一端接线敏感,shielding用来对电容极板屏蔽。

网友(2022-04-19):
只要接上就會有電容,但mom 是靠metal 寄生,所以您這樣接感覺不是不好而是如果很敏感可以拉開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