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模拟放大器接口电压以及三极管组成的电容。

楼主(2022-02-11):
各位大神,

请教两个问题,
1.PGA前端电路输出电压1V,但是PGA最低输入电压为1.5V,请问如何处理这两个电压之间的接口?

2.还有使用CMOS N管和P管组成的电容,如何连接,如何估计计算电容值?

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A:
源漏衬底接一起作为电容的一端,栅极作为电容的另外一端就是电容了,仿真的时候可以看cgg,应该就是电容大小了(还请指正)

网友B:
1、加一级PMOS的source follow把输入电压处理一下可以解决
2、PMOS和NMOS geta连接在一起,PMOS其余三端接高电位   NMOS其余三段接低电位
a.看大概的容值可以DC看CGS+CGD+CGB    b.相对准确容值可以串接1M电阻仿AC特性   利用3db增益带宽公式推
c.充放电精确容值可以参考timnig里面算法  用PWL输入信号   利用公式Q=C*ΔU=∫idt去算

网友:
用两个PMOS或一个PMOS连接成二极管方式(即栅漏相接,利用Vt(大约0.7~1V)吧,看模型了,两个的话就能抬高1.5~2V左右的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漏衬底接一起作为电容的一端,栅极作为电容的另外一端就是电容了,仿真的时候可以看cgg,应该就是电容大 ...

谢谢指教,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加一级PMOS的source follow把输入电压处理一下可以解决
2、PMOS和NMOS geta连接在一起,PMOS其余三端接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漏衬底接一起作为电容的一端,栅极作为电容的另外一端就是电容了,仿真的时候可以看cgg,应该就是电容大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