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

楼主(2022-02-11):
目前项目V1版是在V0版的基础上改的,V0版是用的layout L的,现在要求V1版用layout XL,最近学习了一下XL,XL通过pin就可以识别,所以现在想将之前的layout L上的labels 批量转化为PIN,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脚本之类的分享,感谢

网友A:
图片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所示~~~~

非常感谢,试了一下,替换出来显示的PIN name如下图,这个会影响XL的使用吗

网友A:
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所示

attach label to pin,这个没有看到呢,我这里用的是6.1.6版本,请问你这边是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所示

如图

网友:
617。。。616我都好几年没用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attach label to pin,这个没有看到呢,我这里用的是6.1.6版本,请问你这边是哪个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