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第一次使用pvar器件,不知道该器件两端是哪

楼主(2022-02-11):
大神们,我第一次画pvar器件的连接图,但分不清其具体的两极是指哪。
请大神指点。

网友A:
正常情况 M接地,P接其他。假如是使用DNW工艺有独立的PWELL,M也可以接其他电位。

网友B:
版图里有pin的名称,对应器件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
VAR的一端接MOS管的gate,一端接S/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VAR的一端接MOS管的gate,一端接S/D/B

大神,这个有极性吗,哪端是接地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图里有pin的名称,对应器件看看就知道了

大神,哪里看呀,我一直都不知道咋看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这个有极性吗,哪端是接地的呀

PVAR MINUS 接地 ,假如你是DNW内的独立PWELl,可以接中间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PVAR MINUS 接地 ,假如你是DNW内的独立PWELl,可以接中间电位

大神,您说的这些专业名词,我看不懂,您能帮我在这个图上标一下,哪个接上级哪个接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 M接地,P接其他。假如是使用DNW工艺有独立的PWELL,M也可以接其他电位。 ...

大神,M端从源漏端引线或者从外面的环引线是不是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M端从源漏端引线或者从外面的环引线是不是都可以

三者要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