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moscap varactor ERC问题!!

楼主(2022-02-11):
一个pmoscap,如果s/d端接VDD,过LVS就会提示ERC错误,接其他电位则不报错,请问这是为啥呢

网友A:
PMOSCAP是直接做在PWELL上,S/D端接VDD,相当于PSUB衬底接VDD,整个PSUB接高电位,自然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CAP是直接做在PWELL上,S/D端接VDD,相当于PSUB衬底接VDD,整个PSUB接高电位,自然报错。 ...

我理解是,PMOSCAP在DNW里面,DNW可以接VDD ,SUB再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理解是,PMOSCAP在DNW里面,DNW可以接VDD ,SUB再接地,

假如你是做在DNW内,整个PWELL和PSUB隔离了,可以接VDD,注意围DNW 的Ntap要接VDD或者其他更高且比VDD先上电后下电的电源,不然可能发生latch up。那个ERC 错误可以waiv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是做在DNW内,整个PWELL和PSUB隔离了,可以接VDD,注意围DNW 的Ntap要接VDD或者其他更高且比VDD先 ...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