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nmos和pmos的载流子迁移率温度系数

楼主(2022-02-11):
关于载流子迁移率u的温度系数,我知道大概就是  -α/T , 这个对于nmos和Poms都成立吗? 比如假设un/up =2 ,对下面的公式求电阻之间的温度系数关系,

得到下面的结果
这个时候TCup和TCun该怎么去判断,还是说在一开始,我就可以把他们约掉。 我觉得两个大小应该不同,但查资料也找不到. 请各位前辈指导一二,谢谢

网友A:
迁移率的温度系数并不是严格的-1次幂,可以参考下面这段。

网友B:
你这偏导公式不对啊,右边有三项呢。

网友:
迁移率是负温度系数,温度增加后,载流子热运动增强到处散射,不利于定向移动。

网友C:
图片是半导体物理与器件里面的第五章,载流子输运现象
TCup和TCun大小确实不一样,具体公式还比较复杂,不同的掺杂浓度,TCup和TCun各不相同,肉眼看去可以与温度T近似反比例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偏导公式不对啊,右边有三项呢。

是吗? 我化简出来是这样,那我再算算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是半导体物理与器件里面的第五章,载流子输运现象
TCup和TCun大小确实不一样,具体公式还比较复杂,不 ...

好的,谢谢。 那这样确实就不好判断两者之间差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迁移率的温度系数并不是严格的-1次幂,可以参考下面这段。

嗯,这个我大概晓得点。  我想知道,确定了R1的温度系数后,该怎么得到R2的温度系数。

网友(2022-04-14):
引用 网友A:
迁移率的温度系数并不是严格的-1次幂,可以参考下面这段。

可以请问一下这是哪篇文献里的公式吗,翻了许多书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