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这个bandgap的启动电路在哪儿?

楼主(2022-02-11):
我有三个问题:
1,这个电路的电流镜的栅极都接了p管和n管,P电流镜的栅极接了p管,n电流镜的栅极接了n管,这个是起什么作用呢?
2,这个电路的启动电路在哪儿,怎么分析出来的?
3,我不太会找启动电路,希望前辈给一个方法或者经验
蟹蟹前辈们了

网友A:
应该是那左上10个管子,只是最上面两个管子不知道连哪里,图中的红线似乎是enable信号或其它控制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那左上10个管子,只是最上面两个管子不知道连哪里,图中的红线似乎是enable信号或其它控制信号。 ...

那两个管子连在那个反相器的输出,那个反相器前面接的电阻,电阻前面接的VDD

网友B:
楼主,为了方便分析,对先生你的原理图做了一些调整,应该可以大致对应起来。
原理图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使能(EN)、启动电路和BGR核心电路。
BGR核心电路,这里就不赘述了。
EN=1,电路正常工作,使能部分电路不工作。
EN=0,使能电路工作,关闭图中各个电流镜,且输出Vo=0
首先,我们分析,这个电路是在正常电压的情况下启动关闭,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都欠压锁存电路(UVLO)来保护,一般不分析像这样很多管子在VDD从0~正常电压,各个工作状态。
以下是分析EN从0变成1电路怎么启动正常工作过程:
EN=0,使能电路工作,关闭图中各个电流镜,且输出Vo=0
到EN=1,Vo=0,M1、M5构成反相器,输出为1,M6、M7电流镜,镜像电流在通过M3、M4电流镜给M8、M9栅极充电,打开BGR核心电路的电流镜
当Vo输出正常,被设计为高电平,则M1、M5构成反相器输出为0,关闭启动电路。
这里面需要注意,M1、M2的W/L为什么设计的小,原先原理图L很长。
M1,W/L小的原因是,使得M1、M5构成反相器的阈值变低,可以设计比Vo低多一点,以防误触发和快速关闭启动电路
M2,W/L小的原因是,使得,M6、M7电流镜镜像出去的I2小,I3电流大,就是给给M8、M9栅极充电,打开BGR核心电路的电流镜速度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了方便分析,对先生你的原理图做了一些调整,应该可以大致对应起来。
原理图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使 ...

前辈能否看一下这个电路的打圈的地方,我也存在几个疑惑的地方
1,电路是不是只有启动没有关断
2,左边第一个圈接了一个bjt,没明白bjt在啥意思,个人理解的是bjt在这儿是为了抬压,因为bjt的电压随电流变化很稳定
3,左边第二个圈,这块确实有个作用就是充当一般结构中的运放虚短续断的作用,是三角和方框的电压相等,然后怎么一个让他们相等法,我就不太清楚了,而且在跑trans时,这个黄圈里面出现了振荡,不知道咋解决
4,最后那个红圈起个什么作用,完全没看明白
蟹蟹前辈解答了!!!第二张是没涂鸦的图

网友B:
Q:
1,电路是不是只有启动没有关断
2,左边第一个圈接了一个bjt,没明白bjt在啥意思,个人理解的是bjt在这儿是为了抬压,因为bjt的电压随电流变化很稳定
3,左边第二个圈,这块确实有个作用就是充当一般结构中的运放虚短续断的作用,是三角和方框的电压相等,然后怎么一个让他们相等法,我就不太清楚了,而且在跑trans时,这个黄圈里面出现了振荡,不知道咋解决
4,最后那个红圈起个什么作用,完全没看明白

前辈不敢当,说说自己的见解,水平有限,只做参考。
A:
Q1:只有电流源的启动电路,没有关断
Q2:主要作用就是你说的,NPN的二极管接法,设计的时候可能找不到,更合适的方法,你仿真下看看温度因数怎么样,如果温度特性比较好,再深究下,
Q3:你问的我认为是把功能电路分割了,如图所示的Q3,是一个二级运放,当Vout变大,由于下面的电阻负反馈作用,deta_I1=I2<I3,使得I4变大,则I5变小,则Vout变小。
整个是负反馈。
Q4:运放作用也是负反馈,主要使得输出=电阻左边的Vout,输出电流变大,输出电压变小,则V+>V-,则运放输出电压变大,输出电流变大,同时给Vout的灌电流也变大,进入Q3表述的负反馈。
总体来说,楼主的整理原理图还是可以的,问的问题还是比较精炼的,是经过认真思考的
对分析我就说说自己的浅见:
首先找到主变量,一般是输出,很好理解,输出是关键信号,如果其他因素怎么变化都影响不到输出,我们认为是可以忽略的,
这里的关键在于,与主变量无关的认为是不变的,比如偏置电压,电流,这里就会很清晰知道哪个电流、电压在变化
找到因变量,就是主变量影响的量,根据原理图进行判断,一般是环路,一般是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Q:
1,电路是不是只有启动没有关断
2,左边第一个圈接了一个bjt,没明白bjt在啥意思,个人理解的是bjt在 ...

前辈,您说的Q3部分,我没看懂,首先是您标的电流问题,您的I1和I3标的同一支路吗?第二是您说的二级运放,是那个E1和标的I4位置下面那个P管构成二级运放吗?第三是您说的那个负反馈的变化,怎么作用到I4上面的?我问了实验室好几个人,大家都没看明白,希望前辈解惑。蟹蟹!

网友B:
说的Q3部分,我没看懂,首先是您标的电流问题,您的I1和I3标的同一支路吗?第二是您说的二级运放,是那个E1和标的I4位置下面那个P管构成二级运放吗?
第三是您说的那个负反馈的变化,怎么作用到I4上面的?

A:我把图画的明显一点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Q3部分,我没看懂,首先是您标的电流问题,您的I1和I3标的同一支路吗?第二是您说的二级运放,是那个E1 ...

好的,非常谢谢前辈您的解答,特别感谢。我消化消化你分析的这个电路。另外你给的分析方法,我目前初学,不是很理解,我后面慢慢套用你这个方法。再次感谢您

网友:
楼主有钻研的精神,还是很欣赏的,不懂就问,是很好的,我就唠叨几句,刚刚学习还是需要下一番思考和实践的,就是知道哪方面是对的,哪方面错了,及时纠正
Q&A:
首先是这个电路模块是BGR的核心电路,我不知道前别您分析的时候是不是给他设想在BGR电路中来分析的(vout=VBE1+2I2*R1,I2=(VBE1-VB2)/R2,显然Vout是BGR,属于静态分析,也叫直流分析),
下面是属于动态分析,也是交流分析,一般分析直流分析+交流分析,
所以对这个二级运放的存在就很迷惑,然后就是我按照您说的二级运放,我就去找第一级和第二级,我有点分析不通,如果将BJT的当作第一级,那么第二级按照共射结构,只能是I4那一路的管子了,这样构成的二级运放(到这里是对的),输出我就没找到在哪儿(I4),然后这个反馈的先后就没找到(Ibias1是偏置所以deta_Ibias1=0,deta_I1+I2+I4+I5=0,deta_vout变大,使得deta_I2、I1、I4变大,则deta_I5变小)。然后我试着说把I4那一路的管子作为第一级,这个就更不对了,栅极不能作为输出,所以您说的二级运放结构,我有些存疑,没太明白
最后就是,我直接按照您说的反馈来:vout变大,导致BJT电流变大,然后导致下面那个电阻的电压升高,然后BJT的E端电位升高,然后deta_UBE/R=I1变大,通过电流镜I1=I2变大,但是突然又小于I3(I2、I3不是电流镜,两个管子变化电流不同,IC=βIb,Ib=f(VBE),这里编辑公式比较麻烦,定性说比较容易,就是Vout就是俩个管子的Vb,一个接负反馈,一个没接,两个管子变化电流不同),没看明白,就假设小于I3,然后这v个时候怎么影响到I4的呢(deta_I1<I3,静态时候应该相等,I1上面的管子的漏极迫使变小,来使得I1变大,I4下面的管子的栅极电压也变小了,这就是基本二级运放里的分析,要好好打基础),没看懂了,I4和I1,I3直接就通过mos管子接上的,栅极不流电流的呀,

楼主:
懂了懂了,前辈,特别感谢,我没能把动态分析和静态分析分开,导致分析出现了很多不通的地方,其次我没动态分析实践的少。通过这一个结构,我学会了很多分析上的思路和方法,感谢前辈的耐心解答,再次蟹蟹您

网友C:
想问下两条电流源(amp 输出得黄线)bias 的中间那个横过来画的连接两个bias的管子是干嘛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两条电流源(amp 输出得黄线)bias 的中间那个横过来画的连接两个bias的管子是干嘛的呢? ...

贴图吧,没明白您说的是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