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跳过某些寄存器复位值检查失败

楼主(2022-02-11):
使用UVM自带的uvm_reg_hw_reset_seq做寄存器的复位值检查,通过uvm_resource_db来设置某些寄存器为"NO_REG_TESTS"的属性,但是该sequence还是对这些寄存器作了检查

源码如下:
uvm_resource_db#(bit)::set({"REG::",ral.intr_set.get_full_name(),".*"}, "NO_REG_TESTS", 1, this);

楼主:
看了一下uvm源码解决了,张强的书上此处写得有点问题,可能他自己也没实际验证过

网友:
把.*换成*,或者直接去掉这个匹配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2023-05-08):
请问一下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感谢!

网友(2023-09-22):
uvm_resource_db#(bit)::set({"REG::",ral.intr_set.get_full_name()}, "NO_REG_TESTS", 1, th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