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延时

楼主(2022-02-11):
请问如何分析一个电路的输入输出延时,能推导公式的那种,以共源放大器为例

网友A:
小信号是RC,大信号是S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信号是RC,大信号是SR

请问在实际仿真测算延时的时候,选择是在输入给一个阶跃信号吗,看输出和输入之间的差值,这种方法准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