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对如下输入电路的疑问?请指教

楼主(2022-02-11):
各位大神,

电路如下图所示,疑问是电流镜一直有电流,当Column line 上有电流变化时,电流镜电流会随之调整,那样电容C会被一直被放电,

如何Column line 上的电压变化会被记录下来?

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没看懂你想问什么

网友B:
Column line 上的电压变化会被记录下来?
把电压记录下来,得把电压转换成数字,才能存储。为了不失真,AMP根据需要设计成相应的精度。
在很多应用中,会检测端口的特性。比如某端口是否开路,用个恒流源可以很容易把开路端口拉成地电位。

你不妨,多看看这个图的出处,介绍该电路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想问什么

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column line上的电压变化,会保存在电容C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lumn line 上的电压变化会被记录下来?
把电压记录下来,得把电压转换成数字,才能存储。为了不失真,AMP ...

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column line上的电压变化,会保存在电容C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column line上的电压变化,会保存在电容C中

detal-V吗,如果没有电荷给电容补给,这个电压就通过电容反映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电容上的电荷放干净了,就没有电压了吧,除非你都C-line是电流源,这样可以给电容充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