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压自举开关的导通电阻

楼主(2022-02-11):
这是在1.2V的supply voltage下的栅压自举电路

这是在1.2V的supply voltage下的栅压自举电路

请问!
我给clk脉冲信号仿tran,仿出来的红圈(开关mos的栅)是能泵升到VDD+vin的
但是仿dc,给clk=vdd,clkb=0的时候,仿出来dc值是约等于vdd,导通电阻也会随着vin不同而又比较大的不同,
可以给我解释解释吗?
是我对电路的理解错误嘛?
我想根据导通电阻去调整管子的尺寸,但是仿出来电阻变化太大,以为是电路搭错了,但是瞬态又是正确的。

网友A:
dc仿的初态,开关管栅极初态单只t=0时刻的状态;
其次导通电阻随Vin变化大,说明这个自举电路没有达到压低非线性的效果,考虑增大boost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仿的初态,开关管栅极初态单只t=0时刻的状态;
其次导通电阻随Vin变化大,说明这个自举电路没有达到压低 ...

谢谢啊那请问如果我要仿Bootstrap的导通电阻,那怎么仿呢?我是直接dc仿完然后看采样管的ron,这样的话它会变化是跟dc只输出了初态值有关系的吧?

网友(2022-04-01):
可是如果CLK直接给VDD的话,自举电容不就没有充电的时间了吗?那NM3咋保持栅压差不变呢

网友B:
想问楼主怎么仿栅压自举开关的导通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楼主怎么仿栅压自举开关的导通电阻?

给symbol两端加一个1mV的电压源,看其电流。1mv/电流就是等效电阻

网友(2023-04-29):
电路没问题啊,dc仿真电容都没有充放电,电阻肯定会随vin不同而变化

网友(2024-08-19):
大佬,PM1这个管子这么接有啥好处么

网友C:
请问等效导通电阻怎么仿真呢

网友(2024-09-22):
引用 网友C:
请问等效导通电阻怎么仿真呢

同问,等效导通电阻怎么仿真?

网友:
可以给个低频的clk,先充电,采样阶段输入斜坡从0扫到DVDD,固定输入输出电压差1m,点电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