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AYOUT新手想了解一些关于PORT的相关知识,欢迎大佬们一起讨论

楼主(2022-02-12):
原理图

原理图

A

A

A.LVS

A.LVS

B

B

B.LVS

B.LVS

本人刚刚学习版图,新手一枚,今天在画这个DFF的版图的时候发现我画的A版本(在版图中标记了CLK1和CLK2,图中画圈的那两个)然后跑LVS的时候就会报MISSING PORT,然后就把版图中的LABLE(CLK1)(CLK2)删掉后(B版本),再跑LVS的时候就通过了。我想了很久然后再仔细看了原理图,得出一个结论:原理图中有那个红色的输入输出端口才用在版图中做LABLE,没有的话就不用管。以上是本人拙见,具体是什么原来因欢迎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
这基础。不知道你说什么

网友:
(CLK1)(CLK2)就不是pin,加上肯定有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基础。不知道你说什么

抱歉,才刚刚开始学,很多东西都不懂,问的问题可能有点**,还请谅解。

网友:
layout就这样,好多不是系统的知识体系而是零散的知识点,所以问题没有高低之分,就是有的问题出现的多有的出现的少。

网友:
理解是对的,label是不用打 pin层,但建议用text层来打,以便后续查线
只有电路上有pin的端口要打 pin,即用pin text来打
养成给线标注&给器件标注的习惯哦

网友B:
建议不要用poly走线,尤其df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要用poly走线,尤其dff

看他这个版图,应该是在画stdcell,这个内部用poly走线也是没法避免的吧。

网友:
std可以走poly,net线不需要pin,如果后续有需要的话建议打text,基本不需要

网友:
CLK1 CLK2是电路里的中间节点。。不是pin。非pin不用标字。floating pin其实也不用。

网友:
POLY线走的太细了  尽量宽一些,孔能多打就多打

网友:
cont可多打几个

网友:
你的电路里的pin只有vdd gnd clk d q qn,并没有clk1和clk2的pin,但你的版图里却标出了clk1和clk2,所以你的lvs才说layout比schematic多了两个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