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问题

楼主(2022-02-12):
为什么我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单条支路的电流大小会不同

网友A:
KCL定律,这是对的,,还是再看看folded cascode的原理吧

网友B:
2nA级别的工作电流,工作状态都不对呀,都在亚阈值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KCL定律,这是对的,,还是再看看folded cascode的原理吧

电流流去哪里了,没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2nA级别的工作电流,工作状态都不对呀,都在亚阈值区

亚阈值区为什么会使一条支路的电流 不相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阈值区为什么会使一条支路的电流 不相等?

只是id不相等,你把所有节点电流存起来,无非衬底或者栅极有电流

网友:
因为你的衬底漏电流已经跟漏源电流在一个数量级了,当然会很明显的看出电流不相等。偏置不对

网友:
是不是没有在饱和区啊

网友:
1.检查电流设置合理性
2.检查漏电
3.检查DC
4.闭环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