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 分析需要的APL文件

楼主(2022-02-12):
各位大神,如上标题所示,进行IR-DROP分析时,这个redhawk的标准单元的APL文件该如何生成?foundry未提供,但有spice netlist和spice model,如何用apldi工具生成呢?有参考脚本吗?谢谢

网友A(2022-12-16):
std cell的可以用apldi命令生成,脚本可以参考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d cell的可以用apldi命令生成,脚本可以参考ug

谢谢,已经搞好了!

网友B(2023-11-06):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搞好了!

怎么个流程啊,楼主详细讲一讲呀

楼主(2024-03-04):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流程啊,楼主详细讲一讲呀

网上有介绍,我也是参考那些来设置的!

网友C(2024-08-08):
楼主,请教以下,提取apl所用的netlist是带寄生参数的吗?不带寄生参数影响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教以下,提取apl所用的netlist是带寄生参数的吗?不带寄生参数影响大不大
...

带寄生,不带影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