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进行多次仿真可不可以并行进行?

楼主(2022-02-12):
        如题,我目前对一个小电路(大概二十几个晶体管,APS说我电路规模小,加速不明显)用ocn脚本进行DC仿真,在电路拓扑不变的情况下,每次设置的电路参数、温度和工艺有不同,要进行的仿真次数很多,请问有没有办法让多个仿真的同时进行,并导出数据。另外,ADE XL仿真速度也很慢,感觉也是一个一个进行的,另外目前暂时无法用ADE XL,所以选了OCN脚本。

注:感觉我自己没有把问题说清楚。我现在想要进行几百次仿真,每次仿真的工艺角,温度和设定的参数会变化,我通过ocn脚本用循环进行仿真,相当于每次仿真之后重设一次环境进行仿真,觉得速度很慢,现在想找到一个方法能够同时并行的执行这些不同设置的dc仿真。

网友A:
61的话可以试试ADE Explor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的话可以试试ADE Explorer

个人感觉速度并不快,而且不灵活,没看到您说怎么调用多个dc并行加速,请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B:
ADE XL菜单:Options---Job Setup---Max. Jobs数值改大;Options---Run Options---Run In选parallel,Number of Jobs---Specify改为想并行跑的仿真数量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E XL菜单:Options---Job Setup---Max. Jobs数值改大;Options---Run Options---Run In选parallel,Numbe ...

请您先看一下我的问题,我在上面提过了,ADE XL是用不了的,所以问的脚本设置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您先看一下我的问题,我在上面提过了,ADE XL是用不了的,所以问的脚本设置方法。
...

sorry,我可能只是回复了“另外,ADE XL仿真速度也很慢,感觉也是一个一个进行的”的问题

网友C:
ocean脚本不是很简单吗?
本来你PVT 45个case,假设再加上parameter1的4个case和parameter的4个case,那总共就是45x4x4=180个
想要加速就把parameter分成两组,parameter2分成两组,这样有有4组,也就是4个ocean脚本,分别运行就可以了。这样理论上就是4倍的仿真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ocean脚本不是很简单吗?
本来你PVT 45个case,假设再加上parameter1的4个case和parameter的4个case,那总 ...

您说的这个方法也是可行的,但是速度并不是4倍,这个具体的我也不懂,另外想问一下,是否有命令行的方法类似开启多线程之类的,同时进行多组仿真,因为我在ocn脚本里写了循环,每次的仿真个数,具体参数可调可控,所以想找办法进行多组同时仿真。另外,,,45*4*4=72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个方法也是可行的,但是速度并不是4倍,这个具体的我也不懂,另外想问一下,是否有命令行的方法 ...

要实现你的要求最简便的方法实际就是ADE XL了,但你又用不了,其它的我了解的也就是刚刚我讲的方式了。另外多线程的话,你aps多核不明显,用ocn也是一样的效果。还有一种思路,但是我没有自己用过,就是模拟ADE XL的并行仿真方式,写一个脚本去同时调用你的ocn脚本,这样的话你有多少个ocn理论上的并行数就是多少,但实现可能和实现方式未知。

网友:
电路一样   若参数不同 ,
hspicesweep 就一个一个跑
要平行=> 你就得拆多个sp file ..
如果会写  perl  script产生多个  sp file
calltool
若 单一电路   平行 ,
hspice or spectre_turbo  fastspice   hsim finesimPro  都号称平行可加速,目前看平行比较好,  mentor 那套 afs (前身听说 bda spice?? )  , 至少用 hsim  afs adit 来说..”有时”afs 算比较快
,fastspice   spice 真的有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一样  但 若参数不同 , hspice用sweep 就一个一个跑要平行=> 你就得拆多个sp file .. 如果会写  perl  ...

想请教一下,首先我们这个电路,在精度上是要保证的,拆多个sp file这样的并行仿真在速度上是否可以达到多个仿真像是在进行一个仿真一样快,是否有限制,我看其他资料的时候好像是说进行仿真要调用license,有多少license,才能同时开启多少个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实现你的要求最简便的方法实际就是ADE XL了,但你又用不了,其它的我了解的也就是刚刚我讲的方式了。另 ...

谢谢您的回复,其实我本质上是想找一些可以充分发挥服务器计算资源的仿真方法,越快越好。不知道LSF之类的您是否了解?

网友E:
可以试试spectre的+mp 命令行选项

Spectre Classic Simulator, Spectre APS, Spectre X, and Spectre XPS User Guide (spectre20)

If you include a file containing multiple corners using altergroup, you can use the +mp
<numprocesses> command-line option to distribute the simulation across multiple
machines. Spectre automatically detects the farm environment (LSF, SGE, RTDA, or Network
Computer) and distributes the simulation statements to the specified number of child
processes. If a farm environment is not detected, Spectre uses the fork option to distribute
the corner simulation by creating multiple jobs on a single system.

网友:
for hspice

Running Multiple Simulations
Use the following syntax to start HSPICE depending on the type of multiple or
parallel processes available on your site:
hspice [-dp [process_count]
+ [-dpconfig dp_configuration_file]
+ [-dplocation NFS|TMP]
+ [-merge]
+ [-dpgui]
+ [-dpmode alter|sweep]]
+ [-mt thread_count]
+ [-hpp]

Feature Support for DP
HSPICE DP support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for .AC, .DC, and .TRAN analyses:
■ .ALTER blocks
■ Monte Carlo
■ Bisection analysis/optimization with Monte Carlo
■ Data block
■ Parametric sweep
■ .AC|.DC sweep1 sweep2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试spectre的+mp 命令行选项

Spectre Classic Simulator, Spectre APS, Spectre X, and Spectre XPS  ...

请您看最后一句,If a farm environment is not detected, Spectre uses the fork option to distribute the corner simulation by creating multiple jobs on a single system.变成了多个jobs,但是我不知道这多个jobs是否是并行的,另外也不知道划分是怎么划分的,能否充分使用服务器上的计算资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您看最后一句,If a farm environment is not detected, Spectre uses the fork option to distribute  ...

我只用过hspice的-dp,还没有试用过spectre 的-mp功能,不过从字面意义描述看应该是多个job并行的执行的。
https://blog.csdn.net/iw1210/article/details/51364729
并行处理:分叉(fork)和线程(thread)

网友F:
你目前的速度是多少?不可能无穷尽加速的,例如你现在仿真十秒,你需要加速到五秒,那就有点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目前的速度是多少?不可能无穷尽加速的,例如你现在仿真十秒,你需要加速到五秒,那就有点扯了 ...

我现在跑的总仿真预计要5到6个小时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跑的总仿真预计要5到6个小时

不要看你总的仿真时间, 要先看你一个PVT的时间,总的时间大不了并行处理,只要你资源够,写个脚本就可以丢下去,例如你一个单独仿真跑10秒,总的你跑1万个,这种的只有你得资源够用才可以,你资源只允许你一次丢一个,你再怎么加速都是枉然,你得资源允许你一次丢1万个, 你也就十几秒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看你总的仿真时间, 要先看你一个PVT的时间,总的时间大不了并行处理,只要你资源够,写个脚本就可以 ...

我是用服务器去跑,计算资源应该是有的,另外,我现在是把PVT和变量拆分成dc,用循环去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让这些设置并行的仿真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服务器去跑,计算资源应该是有的,另外,我现在是把PVT和变量拆分成dc,用循环去跑,现在不知道有 ...

用脚本语言写个脚本, 循环把仿真的命令丢下去就可以了啊, 仿真命令后面加一个后台运行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脚本语言写个脚本, 循环把仿真的命令丢下去就可以了啊, 仿真命令后面加一个后台运行符 ...

大哥我请你看看题目行不行啊,我是问加速的方法,现在的循环执行方式是一个一个跑的,我希望多个dc仿真同时跑,加aps之类的速度提升并不明显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哥我请你看看题目行不行啊,我是问加速的方法,现在的循环执行方式是一个一个跑的,我希望多个dc仿真同 ...

大哥, 我问你单个仿真多长时间, 你告诉我一个总的,你让别人怎么给你解决问题?我的意思就是, 你加速不管你有多少个PVT去跑, 你首先针对的是你单个PVT的仿真速度去加速, 如果你单个的PVT的速度不说, 你去说加速所有PVT的仿真速度,这肯定不对啊
如果你只是多个dc仿真同时跑,、不就是原先一个跑完接着跑下一个,你想一次性多跑几个并列吗?那不就类似ADEXL里面的一次性跑多个一样的吗?大不了就是ocean的脚本去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哥, 我问你单个仿真多长时间, 你告诉我一个总的,你让别人怎么给你解决问题?我的意思就是, 你加速不 ...

请您忙别的吧,这种没营养的回答,不看别人回复细节的回答,我不会再回复了,请不要再来打扰我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您忙别的吧,这种没营养的回答,不看别人回复细节的回答,我不会再回复了,请不要再来打扰我 ...

不是较真,找你们公司CAD,或者找你老板吧, 这种加速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还是先学会提需求吧,给你一句忠告,不要陷入到你自己的思路,同一个仿真我们用ocean几万个都跑过了,你这才多少个?脚本不会写就说自己不会写。

网友(点评):
此回答浪费时间,后阅者无需过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较真,找你们公司CAD,或者找你老板吧, 这种加速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还是先学会提需求吧,给你一句忠 ...

此回答浪费时间,后阅者无需过目

网友:
同一个电路  但跑不同情况  如电压.  你写多个 spice   同时跑,  每跑一个 当然就吃掉一个 license
都跑spice  为何你认为精度有差?
同一个电路只跑一种情况  要加速 , 就平行跑  hspice -mt  or  hpp .  但加速有限   ..  multi-thread 不论hspice or spectre 都会多吃很多个 license
最后加快跑改  fast spice ,
这才是有准确度 精度上问题
换台更快server   .

网友(2024-11-21):
在ocean的手册里面看到了一个VIrtuoso Analog Distributed Processing Option User Guide,可以将仿真任务分发,应该可以在ocean脚本里面实现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