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种40针扩展接口如何和pcb板连接?

楼主(2022-02-12):
我是大三学生,之前没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我们做的一个小项目需要用开发板上的gpio接口控制pcb板上的器件,pcb板上是不是应该有一种接口可以插在这个上面?但是查了半天也没查明白,难道要用杜邦线和pcb上的排母连接吗?求大佬!!!

网友A:
用这种对应的排针插座即可

网友:
就是连接 jtag 那种样式的排线 淘宝上大把。(如果你对信号速度敏感 我记得还有带屏蔽的)

网友:
编辑--看错了,我以为是HS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对应的排针插座即可

之前没见过实物对排母的大小没什么概念,总感觉排母看上去比板子上的接口大不少,现在搞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