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摆幅怎么看

楼主(2022-02-13):
按照我之前的理解认为在上限在于一个过驱动,也就是1-0.7=0.3V左右,那就是输出电压应该要达到4.6v左右,但是实际仿真出来只能到3.5v,把图放出来,请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
我把下面的管子的参数和上面的管子弄的一样,摆幅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下面的管子的参数和上面的管子弄的一样,摆幅正常了

L可以一样 W pmos稍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