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公众号上看到的一个思考题感觉不太明白,大家讨论一下哈哈哈哈

楼主(2022-02-13):
一种极低截至频率的噪声滤波器,器件212的作用是什么。(本人的理解是Vin输入端的噪声和经过212和224组成的放大器的噪声共同作用在210,形成噪声抵消?)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哪个公众号?

网友A:
通过212可以控制224和210的导通程度。212上的电流可以直接决定224和210的导通电阻,而且212的电流也是由212和502的尺寸比例准确决定的

网友:
我猜 是给  pmos diode 有固定电位.

210 mos gate 有固定电位

网友:
目前也在研究这个,这是这个电路的一个应用,一起来研究研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212可以控制224和210的导通程度。212上的电流可以直接决定224和210的导通电阻,而且212的电流也是由212 ...

很对很对,我之前用的lvt管子栅极漏电,导致那个导通程度越小,两边gate的电压差距越大,就理解不了了,我换成了耐压管子之后就不存在这种问题了,哈哈哈哈哈,顺便问一下这种截至频率做到1kHz算低截至频率吗?还是平常的指标是多少

网友:
要R*C大,给定面积下,两个都有限。C一般是几p ,R要接近G级,怎么办?用poly电阻做这么大R?老板不砍死你? 用 偏置的亚阈值的PMOS管最合适了。

网友:
GOOGLE

A CMOS Low Pass Filter for SoC Lock-in-Based Measurement Devices by Jorge Pérez-Bailón

This paper presents a fully integrated Gm–C low pass filter (LPF) based on a current steering Gm reduction-tuning technique,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operate as the output stage of a SoC lock-in amplifier. To validate this proposal, a first-order and a second-order single-ended topology were integrated into a 1.8 V to 0.18 µm CMOS (Complementary Metal-Oxide-Semiconductor) process,

showing experimentally a tuneable cutoff frequency that spanned five orders of magnitude, from tens of mHz to kHz,

with a constant current consumption (below 3 µA/pole), compact size (<0.0140 mm2/pole), and a dynamic range better than 70 dB

how about gm-c filter ??

网友:
good job low noise ldo

网友:
  想问LDO 内多加入电路  电阻作如此大  ,

那会不会产生noise ??
  特别 这不是一般电阻 , mos 管产生高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