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建立时间仿真

楼主(2022-02-14):
请问放大器输入一个阶跃信号,用settlingtime函数计算建立时间,跑的瞬态仿真:是不是"initial value type"是不是只能选y,"number of occurrence"只能选multiple"number of occurrence" 选single能直接在计算机里面出数值但是值的结果不对,

下图是帮助手册里面的一个例子,想知道到这是那种仿真?

网友A:
click help, there are examples

网友:
插眼。前几天我用的时候也出现了你说的问题,尝试了半天也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
你可以先把数据clip 然后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ick help, there are examples

我查看了help,第二个例子是瞬态仿真,照第二个例子做可以出结果显示在wave上面。帖子的图是第一个例子。我的疑问是用瞬态仿真跑一个阶跃响应,可否像第一个例子直接在计算器里输出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看了help,第二个例子是瞬态仿真,照第二个例子做可以出结果显示在wave上面。帖子的图是第一个例子。 ...

please try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