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删除文件恢复

楼主(2022-02-14):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library manager里面删除的cell是否还能找回来?如果能找回来需要怎么找回呢。麻烦知道的大神附图讲解一下,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说说你的操作过程

网友:
找IT,正常数据每天都会有备份

网友:
删除了,回收站应该会有吧

网友A:
如果你公司生产环境都不用版本管理系统的,建议你直接换工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公司生产环境都不用版本管理系统的,建议你直接换工作吧

楼主有没有可能还是个学生?

网友:
重新搭电路,大概是“找回”cell的唯一办法了

网友:
可以的,不过你得找个大神帮你,我以前就误删过,版图老大找回了

网友B:
捞数据  cd .snapshot   24小时以内的

网友C:
找跑过的DRC LVS 里面有文件名字后缀.calibre.db的文件反向导入gds,可能里面的管子是打散的状态 重新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2022-08-09):
引用 网友B:
捞数据  cd .snapshot   24小时以内的

可以更具体一点吗?

网友:
顶一下,求大佬帮忙支个招。

网友D:
有没有大佬帮忙讲一讲Linux里面cd .snapshot命令是干嘛用的,具体该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跑过的DRC LVS 里面有文件名字后缀.calibre.db的文件反向导入gds,可能里面的管子是打散的状态 重新调一 ...

nb,saocaozui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大佬帮忙讲一讲Linux里面cd .snapshot命令是干嘛用的,具体该怎么操作?

...

这不是个命令。
snapshot是磁盘快照,用于做backup。一般在根目录下,是个隐藏文件夹。
他的意思是看下能否从backup中捞出来你删除之前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个命令。
snapshot是磁盘快照,用于做backup。一般在根目录下,是个隐藏文件夹。
他的意思是看下能 ...

但是我看了一下根目录下也没.snapshot这么一个隐藏文件呀

网友:
之前看到有同事曾经把不小心删除的东西找回来过,所以肯定有人知道怎么弄。每天一顶,期待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
也可以找服务器上的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