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噪声整形SAR ADC

楼主(2022-02-14):
经过四输出比较器之后,比较错误,比较器中两输入是DAC阵列的输出,两输入是冗余电压,有时候冗余电压会占主导地位,导致比较器输出错误。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是比较器结构的问题,还是因为比较器内两个增益比值的问题?论文里面大多数都是取冗余电压采样电容=a/(1-a)Cdac,比较器增益比值k=1/a

网友A:
你能把比较器的结构发上来看一下吗?按说不应该出问题。。。你可以试一试把noise shaping 关掉,只有一个比较器输入对时,SAR工作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把比较器的结构发上来看一下吗?按说不应该出问题。。。你可以试一试把noise shaping 关掉,只有一个比 ...

用的是最基本的这种比较器结构,只有一对输入时输出是正确的,但是加上noise shaping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出问题,出现问题的情况大多数是在冗余电压高于电容阵列输出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