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简单二级运放的第二极点计算不对问题

楼主(2022-02-14):
电路如图。电容C=10pF

一个典型的5管OTA接一个共源极。波特图如下:

主极点在442Hz, 次级点在236kHz

主极点,我用第二级的RC,算出来大概在440Hz的位置。但是次级点,我用第一级的等效RC,算出来是.怎么算都不对。请各位大神答疑解惑

主极点计算

次级点计算(第一级输出Vout1处的极点):(图片中有笔误,Cgs6应为Cgs7)

第二极点算出来,明显和仿真结果差很多。。请教各位这个第二级点怎么计算?

公式中的gds,Cgs,Cgd等数据均是通过跑DC,查看DcInfo里面的数据获得。

网友A:
vout1明明接的是M7,你为啥用Cgs6。此外也不应该用Cgs,应该是Cgg7。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ut1明明接的是M7,你为啥用Cgs6。此外也不应该用Cgs,应该是Cgg7。

抱歉,那个是笔误。我实际用的就是Cgs7=8.1fF。。来计算的。。

为什么用Cgg?我们不是取对地电容吗?Vout1节点看M7的对地电容不是Cgs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那个是笔误。我实际用的就是Cgs7=8.1fF。。来计算的。。

为什么用Cgg?我们不是取对地电容吗?Vou ...

对地电容是指交流地,不是指你的电源地,所以M7的栅极电容包含Cgs,Cgb,Cgd。Cgg=Cgs+Cgb+Cgd

网友B:
还有一点是Cgd7是米勒电容,等效到次极点要乘第二极增益

网友C:
没用米勒补偿?主极点在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米勒补偿?主极点在输出?

没加Cc....目前就是想试下手算,和仿真看下差别。

网友:
试试仿真提取寄生电容,和DC的结果对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点是Cgd7是米勒电容,等效到次极点要乘第二极增益

就是电容是Cgs7+  (1+Av2)Cgd7???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电容是Cgs7+  (1+Av2)Cgd7???

对的,Cgd7是连接第二级输入与输出的电容,有米勒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