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用starr产生.spf文件的错误

楼主(2022-02-14):
我CSDN上找的一个strrc提取寄生参数和后仿的流程
其中一步是输入StarXtract -clean CCI_cmd生成.spf文件
我运行完发现并没有成功,下面是运行结果

                                  StarRC (TM)

               Version O-2018.06-SP1 for linux64 - Jul 19, 2018

                    Copyright (c) 1999 - 2018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with Synopsys, Inc. All other use,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this softwar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ExecName: /home/work/starrc/starrc/starrc/O-2018.06-SP1/linux64_starrc/bin/StarXtract
Version: O-2018.06-SP1
Built on: Jul 19 2018 21:37:47
Start Time: Mon Feb 14 16:23:56 2022

Host ............ work-eda

xTractorName: /home/work/starrc/starrc/starrc/O-2018.06-SP1/linux64_starrc/bin/xTractor
Version: O-2018.06-SP1
Built on: Jul 19 2018 21:37:30
WARNING: Option 'CALIBRE_STRIP_LVS_REPLICATES' will become obsolete from the next release of StarRC.
         Remove this option from the StarRC command file. (SX-0973)
ERROR: Invalid option MODE in StarRC command file. (SX-1314)

想问一下,这是哪一个地方发生错误

网友A:
MODE  设置在新的  starrc  版本里面移除了

要么换旧版本软件   要么删除  MODE  设置

网友(2022-11-29):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题主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3-03-02):
遇到了相同的问题,顶一下

网友B(2023-04-07):
一样的问题,删掉mode了又有其他错误了

网友C(2023-07-20):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问题,删掉mode了又有其他错误了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DE  设置在新的  starrc  版本里面移除了

要么换旧版本软件   要么删除  MODE  设置 ...

你好 在哪里可以删除mode设置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我注释掉了就ok了

网友D(2023-11-09):
引用 网友B:
我注释掉了就ok了

MODE在哪注释掉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MODE在哪注释掉呀

star_cal.cmd文件

网友(2024-03-13):
引用 网友B:
star_cal.cmd文件

你好,请问这个文件大概在什么位置啊,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B:
可能与工艺库有关,解决方法可能不太一样,我用的HL的工艺

网友(2024-09-06):
引用 网友B:
可能与工艺库有关,解决方法可能不太一样,我用的HL的工艺

你好,后面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同是HL的库,删除以后还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