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批量改label

楼主(2022-02-14):
求助layout 批量改label的脚本或者方法

网友:
例子 什么样的改法

网友A:
我一般是在电路里只全选pin,然后layout里q他们属性,全选lable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在电路里只全选pin,然后layout里q他们属性,全选lable来改

能同时改不同的label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同时改不同的label

那就在q属性里面选择想改的lable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