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抓sinks

楼主(2022-02-14):
我想把clk_A这个CLK后面得sinks全部抓出来然后输出到一个文件里面 命令应该怎么写?

网友A:
得看你什么工具了
各家工具的命令是不同的

网友B:
report_skew_groups -sink_onl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你什么工具了
各家工具的命令是不同的

innovu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port_skew_groups -sink_only

innovus?

网友C:
好像 all_fanout 在 ICC2 和 innovus 里面都可以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innovus呢?

Innovus: get_ccopt_clock_tree_sinks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novus: get_ccopt_clock_tree_sinks

我之前用的这就是这个命令啊 但是会报这个错 这个CLK root是在CTD上存在的,是啥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的这就是这个命令啊 但是会报这个错 这个CLK root是在CTD上存在的,是啥原因呢?

...

report_ccopt_clock_trees
这个命令可以给出clock tree的名字

get_ccopt_clock_tree_sinks -in_clock_trees <name_of_clock_tree>

网友D:
If your Innovus version is 19.x or above, you can also try:
get_db clock_trees *
This command will return a list of clock trees, in the format of clock_tree:<clock_name>

get_db clock_tree:<clock_name> .sink
This command will return a list of sinks in the clock tree

Have fun!

网友E:
引用 网友D:
If your Innovus version is 19.x or above, you can also try:
get_db clock_trees *
This command will  ...

get_db这种命令怎么获取的?我们现在全部是20.15  20.16这种较新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get_db这种命令怎么获取的?我们现在全部是20.15  20.16这种较新版的

启动Innovus Common UI 模式: innovus -stylus
随后man get_db

Innovus 18.x, 19.x以上版本legacy UI模式支持get_db,但是man get_db没有信息,可能C家为了配合力推common UI,感觉有些方向错误。Legacy UI+get_db/set_db已经很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If your Innovus version is 19.x or above, you can also try:
get_db clock_trees *
This command will  ...

是我哪里写的有问题吗?我的innovus 是16.2 是不支持这个命令?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我哪里写的有问题吗?我的innovus 是16.2 是不支持这个命令?

Innovus 16.2 may not support get_db, set_db fully
Also the command should be:
get_db  clock_tree:CLK_LF_RC .sink
No <>, space before .sin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 all_fanout 在 ICC2 和 innovus 里面都可以用

这个具体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novus 16.2 may not support get_db, set_db fully
Also the command should be:
get_db  clock_tree:C ...

试过了 error是一样的 可能确实不支持这个命令我还是用get_ccopt_clock_tree_sinks -in_clock_tree CLK_LF_RC这个命令抓出来了
但是我有个疑问 我之前用这个命令抓不出来是因为 我 -in_clock_tree 后面写的名字来源于CTD上Clock root的名字clk_lf_rc_PRE5V,所以这个命令后面应该 根CLOCK的名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过了 error是一样的 可能确实不支持这个命令我还是用get_ccopt_clock_tree_sinks -in_clock_tree CLK_L ...

Yes, should be CLOCK name from your SDC

楼主:
引用 网友D:
Yes, should be CLOCK name from your SDC

OK,Thank you for your help and patience.

网友F:
clk 的名字再check一下输入对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具体怎么用?

查命令的使用说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clk 的名字再check一下输入对了没。

已解决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clk 的名字再check一下输入对了没。

已经解决了 谢谢。

网友:
innovus  : get_ccopt_property -sink_active -skew_group <skew_gro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