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库库中的basic, ecsm, ccs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22-02-14):
这是smic18的stdcell的库,想问文件名字中的basic, ecsm, ccs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不同的延迟计算方法
basic就是用nldm延迟模型, ecsm是Cadence的effective current source model, ccs是Synopsys的Composite Current Source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延迟计算方法
basic就是用nldm延迟模型, ecsm是Cadence的effective current source model, ccs是Sy ...

感谢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