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综合的综合策略问题(mcmm)

楼主(2022-02-14):
想问一下dc综合策略问题,是不是dc读入了不同工艺角的db文件之后,在综合时候dc工具就会自动的在不同的工艺角度进行timing 的check的检查,如果是那为什么还有命令set_operating_conditions去单独的设置综合环境

网友A:
应该定义不同的scenario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然后指定DC使用哪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定义不同的scenario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然后指定DC使用哪几个

终于看到陈版主了!想请教下,在DC综合时,一般我们只是跑func mode吗?scan mode和mbits mode(查资料说,有快时钟和慢时钟的mbits clock)
不太知道要不要跑mbist mode以及其他scan mode

网友:
快时钟的mbist也要跑,其他DFT mode可以后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