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mgrd无法启动

楼主(2022-02-14):
这是debug.log。是我端口设置出问题了吗

网友:
我记得好像需要设置端口,试下这个,仅供参考
https://blog.csdn.net/zhh_hhz/article/details/108938800

百度一下 啥都有,实在不行用google

网友:
提示说了端口已经在用了,要么是之前的lmgrd进程没有正常结束,要么就是端口被其他程序占用了。
可以先lmdown命令试试关闭lmgrd进程,一般关闭后过几分钟再尝试重新lmgrd;或者直接找到正在使用该端口的进程kill命令杀掉。

网友:
1.提示端口已经被占用了,  查看一下 端口是否被释放了。 用 netstart 或者 ps 命令 ,
2.等待等一会, 在重新启动lic文件 ,记得生产log文件,如果真的搞不好了,那就重启一下吧。